如何脉冲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9-05-18):
最近刚刚入学PLC脉冲控制伺服电机,手头上有DVP32ES的PLC,和ASDA-A3伺服驱动器电机一套,想要写一段脉冲控制电机的程序,先是电机上电自动原点归位,然后在根据目标位置的位移感应器反馈的信号进行伺服运作,本人菜鸟表示无从下手,该用啥指令,怎么接CN1的引脚,等等,求大神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A:
我首先确定是你的PLC是R的还是T的,也就是输出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如果继电器无法输出脉冲,如果是晶体管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首先确定是你的PLC是R的还是T的,也就是输出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如果继电器无法输出脉冲,如果是晶体管可以实现

楼主这是接线图,花圈圈的部分是脉冲接线

网友B:
论坛上很多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4/753061_1.shtml 看看这个

至于指令 DRVA ,DRVI PLSY 都可以

网友C:
PLC需要是晶体管输出类型,这点是前提条件,还有就是你需要plc系统手册和伺服设置说明书各一份,CN1根据控制要求接线

网友D:
这是最基本的,你先保证硬件接线,对应着硬件设置相应参数,最后去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首先确定是你的PLC是R的还是T的,也就是输出是晶体...

是晶体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我首先确定是你的PLC是R的...

mmexport1558318123360.jpg楼主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E(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F(2021-11-23):
可以直接使用运动控制卡,操作更简单,恒凯运动控制卡,最大脉冲9.8Mpps,多轴同步启停,多卡同步,无时间差,企业淘宝店铺:恒凯电子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