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屋顶风机应该怎样去维护

楼主(2019-05-18):
1. BDW屋顶风机必须垂直安装,不得倾斜.否则将会影响叶轮运转或加大噪声。

2.安装前应先在屋顶做好基础,按机座螺孔距离埋入螺栓。

3.安装时,应先在机座下部基础上边加装厚度6毫米的橡胶垫。在机座上边螺栓上加平光垫圈和弹簧垫,以免漏气和损坏玻玻璃钢螺栓机座孔或松动。

4.安装后用手转动叶轮,检查叶轮与集风器有无碰撞,然后点动开关试车,检查叶轮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在确定间隙已调整适当后,紧固螺拴。

5.局部通风系统:此系统直接给出了厂房内工作台产生的有害气体通过管道流出的情况。为了减少系统损失,拐弯处zui好呈弓形,即圆滑过渡。

6.中公营道排气系统:公共住宅的多层楼房,多层房间产生的有害气体通过中心管道排出。玻璃钢屋顶风机的选用和管道豹布置均应考虑到压力损失。

7.当屋顶上吊装风机时,注意不要使风机局部过载,起吊时要尽量使起吊力的作用线通过风机的重心。

8.通风管道与风机之间应垫有弹性材料(软联接)。防止螺栓、螺母、垫圈和构件腐蚀豹方法是用油漆和镀锌。

9.风机要注意防水,例如安装螺钉孔和雨水易于流入的地方都要予以检查,防止雨水流入。

10.风机在安装基础上安装固定后,要保证安装机座和其他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大于风机叶轮直径。

11.定期检查部件有无损坏、运转是否正常及螺栓有否松动等。

12.风机拆卸维修后,要检查安装是否正确,注意叶轮与集风器径向间隙和插入深度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