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安装使用可能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5-18):
本文主要讲述的是在使用过程中,液位计经常遇到的几个问题。
1.安装现场调试的时候,发现浮子上下移动不够灵活。这个原因大部分是因为安装不当引起的。安装时要注意上下法兰的中心是否在一条线上,是否与水平面垂直。一般来说,蒸汽电磁阀与水平面夹角最好不小于87度,如果偏差较大,可能会影响浮子的顺利移动。
2、磁性液位计调校正常,使用后发现浮子在某一位置出现一段时间的吸住象。这主要是液位计穿过钢制平台安装时,与钢板距离过近产生的。因此,在安装的时候一定呀注意附件环境,是否有金属物件管道靠测量管太近,此间距在100㎜左右即能保证对磁性浮子不产生影响。
3、磁翻板液位计现场使用时,要特别注意应先打开上部闸阀,后打开下部闸阀,否则,大差压的作用可能撞碎浮子导致磁性液位计无法使用。
4、磁性液位计使用一段时间后,若出现浮子难以浮起且浮子移动不灵活的情况。这是因为磁性浮子上沾有铁屑或其他污物造成的。可先排空介质,再取出浮子,消除磁性浮子上沾有的铁屑或其他污物即可。
5、磁性液位计的远传变送器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输出信号产生频繁扰动或有干扰脉冲,就要检查信号电缆屏蔽层是否可靠接地,工作接是电阻能否满足要求。倘若干扰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可用信号隔离器来解决。
6.磁翻板液位计使用时尤其要注意,千万不要用强磁铁在连通管外上下拉动浮子进行检查,这样容易导致磁性浮子磁化而改变极性,甚至会使浮子磁性减弱,以致难以正常工作。
7、选用本安型液位变送器时,磁翻柱液位计要注意液位变送器与安全栅的阻抗是否匹配。由于通常液位变送器的电源电压为14.5-36V DC,小于一般变送器的14.5-45V DC,故负载较大时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