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和寄存器用法区别

楼主(2019-05-18):
各位技术大佬们,给一个初学者一个帮助吧!

我不太明白普通计数器 C 和普通寄存器 D 好像两个通用的。

我用mov/dmov    C  和  D 都能用。所以请问这两个在用法上的区别!

网友A:
寄存器D可以当计数器C用    C和D都可以进行赋值    D可以用来储存数据  寄存器的可用数量比计数器多很多   一般常用寄存器计数(特殊的除外)

网友B:
计数器C专用于计数器,可以将计数值传送给寄存器D,相对来说,存储数据一般用D

网友C:
D属于寄存器,C属于计数器,但是D不能计数但是C可以计数,C的数值可以传送D,D的数值传送C,只限于常数直接传送,D可以写入浮点数,但是C就不行了。就存储而言D存储范围比C

网友D:
计数器一般都是对计数脉冲自动取上升沿计数,但是采用D进行计数处理就需要用输入信号上升沿!!,还有就是计数器一般都是断电数据保持,但是D则根据参数设定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属于寄存器,C属于计数器,但是D不能计数但是C可以计...

D照样可以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D属于寄存器,C属于计数器,...

INC指令,D就可以做计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

王老师正解

网友E:
计数器分普通计数器和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主要针对编码器用的。程序里面不用写输入口的。寄存器就是存数据用的,可以写入和读取,很好区分的啊

网友F:
谢谢楼主共享资料,学习了。

网友G:
类似于2个集合,包含和包含于的关系,C存储区包含于D存储区

网友H(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D可以当计数器C用    C和D都可以进行赋值 ...

回答的很到位,点个赞,赞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