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ID控制程序编写

楼主(2019-05-18):
各位老师好,我这是供暖行业,需要做一块3种控制方式的PID程序

1,手动阀门开度设定 2,热量设定 3,流量设定

电动调节阀只有一个,怎么写这段程序能够实现。

我想知道是这段程序应该怎么写 给我点思路  P I D怎么调 我后期慢慢调就行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4/752575_1.shtml

网友B:
PLC的PID以前用过,精度高的时候响应时间跟不上实现不了,精度低的时候用实现起来复杂又不直观,个人感觉供暖完全没必要的,我做热处理都是程序调节的,练习的话可以参考一楼。

网友C:
楼主,如果控制要求精度不高,pid调节时实际情况与理想状态有所偏差

网友D:
空调供暖,电动调节阀一般是热水阀,手动阀门开度设定使用手动模式设置,自动pid调节,通过室内温度的反馈与温度的设定来调节。

网友E:
我有个PH调节,一直有偏差,没法跳到设定点,经常过调,有什么办法能改善

网友F(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