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3000系统GUS站上的NativeWindow无显示内容

楼主(2019-05-18):
如上图显示,这台GUS站上的NativeWindow无显示内容,重启电脑后可正常一段时间后又变成这样,但HMI画面上数据显示都是正常的。急!!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楼主:
有没有同行遇到这个问题啊?

楼主(2019-06-19):
这么多天了,没有朋友遇见过吗?

网友A:
有很多原因可能造成这个原因, GUS站的地址重复,GUS的通讯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原因可能造成这个原因, GUS站的地址重复,GU...

能详细说下吗?GUS站地址应该没有重复,软件也没有重装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