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接电位器频率调不上去?

楼主(2019-05-18):
一、首先,操作面板调频是没有问题的,说明本身硬件没问题。检查外部电位器和元件、线路是否有问题,虽然是看着说明书,但操作过程中的问题需要排查。

二、电位器的阻值的选择,要对应说明书上的要求

变频器外接电位器阻值的选择,变频器模拟量给定信号一般为:0~10V,4~20ma,所以选择电位器给定值时,要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1、电压信号0~10V  当外部电源电压是10V时,如果选择10K阻值的电位器,工作电流就是1mA,根据现场经,只要模拟信号小于1mA,抗干扰能力就可以了。所以电位器的阻值只要小于或者等于10K,就可以。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0—10V,应该选择10K的电位器,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0——5V,应该选择4.7K的电位器,如果电流太大,会造成无端的功率损耗。

2、电流信号4~20ma  当外部输入信号为4~20ma时,在电路中串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在10V电源下,20ma对应的阻值为500。

三、检查变频器的最大频率设置与上限频率设置

四、检查电位器引脚的接线是否正确,调试电位器的时候,看电位器引脚电压是否发生变化。

五、变频器的频率信号来源参数  要由面板控制频率改为外接引脚控制频率,参数是设置采用面板还是电位器或电压,电流或上位机给定,设定的参数值是不一样的。

六、检查电位器至变频器之间的线路,有可能是电源线或屏蔽线破损,造成线路漏电或短路。电位器的使用有其局限性,由于电位器输入的是0~10V的电压信号,而电压信号随着传输距离的延长受到的干扰增大。如果安装现场与变频器距离较远,则无法保证信号传输的准确性,要在这种情况下,尽量缩短之间的距离,太长的距离,电位器的阻值就要小一点了。

网友A:
第一步 查看参数 是否设置为外控设置频率

第二步 短接10V和AI1看是否到达最高频率 到达 就是外部电路问题 不到达就是变频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