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9-05-18):
我查了资料说只有后面开关3、4打下了才会这样,但是我后面开关全部为on;

点左边那个最后会停在如图位置

网友A:
楼主这是直接进入功能测试平台,楼主的触摸编程软件选的型号触摸屏型号对吗。

这种情况怀疑是需要固件升级了,就是QS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装载程序,下载时记得拨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装载程序,下载时记得拨码开关

请问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直接进入功能测试平台,楼主的触摸编程软件选的型...

求教,QS要怎么做,我还是小白一个

网友C:
好像拨码可以设置

网友D:
这是我之前做的,后面拨码开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拨码可以设置

拨码我检测和我后面的都不对,检测上面显示01000010,而且还有点跳动,单位实际后面的拨码全部为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之前做的,后面拨码开关设置

我也查到了这些设置,但是现在我把拨码全部为on都不能正常进入自检程序

网友E:
拆开测量一下拨码开关,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F(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