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与普通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19-05-18):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下面的三类器件:

 安全继电器模块与普通继电器的区别

      图1为普通继电器。

      图2为触点强制导向式继电器,误称为安全继电器。它同图1普通继电器是同一类产品,同属电磁式继电器,只是在触点支架上面设置了强制导向机构。

      图3为安全模块,俗称安全继电器,它是由触点强制导向式继电器(图2)和逻辑电路搭建形成带冗余回路的安全功能单元。

        当我们问安全继电器同普通继电器的区别时,比较的对象应该是触点强制导向式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触点强制导向式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为:

        1、线圈得电,产生电磁场

        2、静铁芯吸引动铁芯,动铁芯克服反力弹簧弹力,压缩反力弹簧向静铁芯运动

        3、动铁芯带动支架运动

        4、支架带动动触点运动,同静触点接触,NO触点接通,实现触点回路的接通。

        5、NC触点的情况一样。

        线圈失电,电磁感应消失,反力弹簧推动动铁回位,动铁带动支架,支架带动动触点回到原位,动、静触点分离,电路断开。

        所谓触点强制导向式继电器,是在普通继电器的结构上,增加了一个物理刚性机构(上图中白色物品),这个构件位于NO动触点和NC动触点之间,固定了二者的间距:

        当NO处于闭合状态时(无论是线圈上电后触点正常闭合,还是线圈失电后触点因粘连而处于异常状态),NC触点必处于断开状态;

        当NC处于闭合状态时(无论是线圈失电,触点处于正常闭合,还是线圈处于上电状态,但触点因粘连而处于异常状态),NO触点必处于断开状态。

       也就是说:无论线圈是上电还是失电,也无论触点是否正常,NO触点同NC触点一个处于闭合状态,另一组触点被强制导向处于断开状态。

       普通继电器触点间没有这种特点:当NO触点发生粘连,线圈失电,NC触点不受NO触点的故障影响,依然会变为常闭状态。当NC触点粘连时,NO触点也不受NC故障影响。

       正是触点强制导向式继电器拥有的这样一个触点特点,非常方便搭建安全回路,建构安全功能单元,所以才被人们误称为“安全继电器”。其本身同“安全”一分钱关系也没有,就是一个触点有点特点的继电器而已。

       而俗称的“安全继电器”是一种功能单元,由两只触点强制导向式继电器和一些逻辑电路共同组成,实现特殊的功能。同元件类产品完全不是同类产品。

网友A:
谢谢,说得很清楚!

安全继电器用来模温控制上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