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械手方案报价多少呢?

楼主(2019-05-19):
最近遇到一个刹车片压机上下料的机械手项目,刹车片原理是粉尘,先称重,然后倒到型腔里面耙平,然后热压,热压好了人工把压好的拿出来,并且把型腔下方的钢板拿到型腔上面,

客户想用机械手代替人工,一个桁架机械手代替人实现上料、耙平、抓取。

客户设想的是一个桁架机械手管四台压机,机械手上配有三种末端工具:气动夹爪、耙平工具、上料的料斗,末端工具通过气缸可伸缩,大概500mm行程,其中夹爪要抓起四块5KG钢板

楼主设想的是X轴行程4米,Y轴6米,Z轴行程1米,用一个机械臂功能太复杂了,做成如图的两个,一个负责上料、耙平粉尘,另外一个去抓成品

请问:1.这种两个机械臂的设计会更高效吗?会不会撞车?

2.机械手初次做成样机,设计带制造 15万可以做出来么?量产之后呢?

网友A:
不好说,关键看你是选直线导轨+齿条还是电缸。电缸价格很高的

网友B:
国产品牌专门有做这类机械手的,价格可以和他们商量

网友C:
看你选的产品品牌和执行机构所需的东西  机械加工和人工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关键看你是选直线导轨+齿条还是电缸。电缸价格很高的

如果是直线导轨+齿条呢

网友D: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每个机械手部分最少3轴,而且编程要考虑干涉

网友E:
直接用皮带就行了,行程不是很长。我做过,X方向10米,Y方向8米,Z方向1米的,没什么问题,XY方向都是用皮带,Z方向用丝杠

网友E:
15万,可以盈利一半

网友E:
最少都有3-5万的盈利

网友F:
这个价格应该购买应该买个设备了

网友G:
1:设计两个机械手比一个机械手双工位更麻烦;

2:单台热压成型的节拍是多少?

3:模心到衔架机械手中心的距离有多大?(模心到设备边沿+设备边沿到机械臂)

4:四台成型压机模心间距有多大?

5:如果模心间的最大距离不超过3米,建意选用6轴机器人方案。

6:采用衔架方式也可行,但安装调试超预算风险大,后期维修维护难度大。

7:所有结构防尘措施不能大意,会影响机械运动机构和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皮带就行了,行程不是很长。我做过,X方向10米,...

使用皮带在长距离时是不是精度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1:设计两个机械手比一个机械手双工位更麻烦;2:单台热...

  1. 只是这么一种设想,之前预想单台机械手如果动作快应该也可以满足

  2. 单台压机压缩成型需要5分钟

  3. 模具最深处到设备边缘800mm,所以考虑是不是可以让X轴进去的

  4. 客户希望压机和机械手是一个整体,所以压机可以随意布置

  5. 之前也想过六轴机器人+轨道的方案,成本是不是很高?客户希望如果量产成本可以压缩在6万,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达到

  6. 对于这种粉尘较多环境,有什么保护措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不好说,关键看你是选直线导轨...

这样15万就够了,如果选电缸就有点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wanshazhizao123  1:...

粉尘多,建议选择电缸,电缸有的是密封再里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SenL  直接用皮带就行了,行程不是...

不存在,电缸里面都是皮带传动

网友H:
一个5KG,这个可是40KG的末端承重,双手就是80KG,定位精度要求怎样还不知道,你可以先找桁架的厂商咨询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

请问这种工艺要求是否采用多关节机器人+滑台成本更低一些

网友I:
2台6轴机器人,5KG负重,在加1个称重模块,这样问题也会减少。

网友J:
不知这种项目机会多不多呀?

网友K:
盈利暂时不要考虑,15W能顺利搞出来就谢天谢地了。

我搞过单手清洗机方案(预算台达伺服),和你这个类似,用的是齿轮齿条,精度要求比你这个低得多,末端钢性差个1mm都没事,但Z轴比你长得多,我有18W的预算。后来感觉风险太大,没做。

Y轴那根横梁是准备用钢梁还是铝梁?

那么大的重量,同步带如何保证精度?

20公斤的物体,水平取放行程看样子有80cm,Z轴末端承重可不简单!

如果产能高,必须双Z轴,冲突问题不是太难解决。

难点在机械,电气简单。

10楼绝对是这种方案老油条,说盈利一半的绝对会让你跳楼。

搞出来了拍点视频观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盈利暂时不要考虑,15W能顺利搞出来就谢天谢地了。我搞...

请问,如果液压机之间间距不算远,用工业机器人成本是不是更低一些

网友B:
这种机械手自己搭一个,钢架直接上角钢,保证稳定性和载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