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不连传感器的情况下监控c235的数据

楼主(2019-05-19):
三菱plc不连传感器的情况下监控c235的数据,什么样的监控方法

网友A:
C235是X0的高速计数  楼主是想检测什么数据

网友B:
操作如下可以看看:

image.png软元件监视,输入软元件C235,可以选择10进制进行监视

不接传感器应该是显示数值0,楼主的传感器应该是测量流量的吧,流量传感器产生高速脉冲,PLC需要采集脉冲数对流量进行监控统计

网友C(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