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7.7如何与plcs7-200实现通讯

楼主(2019-05-19):
我需要那个是有主从站关系的,通讯一直错误,求各位大佬帮忙指教一下!!!谢谢大佬些

网友A:
你好像是模拟连接运行(不是HMI与PLC连接,而是PC模拟HMI与PLC连接),这样的话就要看你PC与PLC以什么方式(PC那个com口连接的PLC)与PLC连接。所以第一图中的COM2需要检查,是不是实际PC的com口。

网友B(2019-10-10):
看图片你前面设置是对的,解决的方法你把组态好的程序用usb口下载到触摸屏,下载后用触摸屏去控制plc,PC机同时可以做监控用,我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