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常用的CAD命令以及变量的相关介绍

楼主(2019-05-19):
  AutoCAD和浩辰CAD的命令大多数与菜单命令和对话框中的参数相对应,有时输入命令比到对话框中去寻找参数或在下拉菜单中找命令更快捷,但也有一些命令可能菜单、对话框中找不到。这里把一些我认为比较有用的命令记录下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这些命令,有些可以提高参数设置的效率,有些也许能帮助你解决一些遇到的问题。

  scaletext:缩放文字。浩辰CAD 2006版就加入了的命令,可以对单行文字、多行文字和属性文字整体进行缩放,在缩放时可以选择文字的对齐方式,方便调整文字大小和位置。如对一组文字进行缩小到0.7倍,且不改变已有每个文字的定位点(下图每个Text是左点定位的)。

  layuniso:取消图层隔离。当对某个图层进行图层隔离操作后,可以使用此命令恢复到图层隔离前的图层状态。如果在图层隔离前所有图层都是打开状态,直接使用打开所有图层(layopa)或layon命令将所有图层打开,如果在图层隔离前已经有一些图层被关闭,用这个命令就比较方便了。

  layerpmode:上一图层模式。在工具栏中有“上一个图层”(LayerP)按钮,此命令可以恢复成之前的图层状态,对于经常要开关处理图层的设计师非常有用。但要使用此功能,必须先用LayerPmode命令打开上一图层模式,只有打开此命令后,浩辰CAD才会记录图层状态,才能返回上一图层状态。

  isavebak:此变量控制保存是否生成备份文件(*.BAK),在“选项”对话框的“打开和保存”选项卡中有对应的的选项。

  pickadd:累加选择选项。当设置为1时,通过单击可以累加选择多个对象,设置为0时单击只能选中当前对象,之前选择的对象会被取消。属性框的上方有一个按钮可以切换此状态,当显示加号时表示此变量为1,显示为1时表示只能进行单选。“选项”对话框中也有相应的选项。但用命令来调整更简单。

  pickstyle:在“选项”对话框中有两个选项“对象编组”和“填充关联”,此变量记录了这两个选项的状态。“填充关联”选项很少使用,通常是关闭状态。“对象编组”则需要了解一下,当创建一个组(group)后,打开“对象编组”时组在选择时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关闭此选项时组内对象可以单独被选中。在浩辰CAD平台的电气软件中线缆是用组来生成的,用户如果意外将“对象编组”选项关闭,会发现线缆全是散的,被分成了一段段线和一些文字,给用户操作带来很多麻烦,但有的设计师想对线缆用平台命令进行编辑时却难以操作。使用PICKSTYLE命令就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当需要对组内对象进行编辑时,将此变量设置为0,当需要将组作为一个整体时,将此变量设置为1。

  viewres:此参数用于控制圆弧和圆的平滑度。在CAD中圆或弧都是按多边形显示的,显示的平滑度取决与显示的边数多少。浩辰CAD的viewres的默认设置为1000,软件会根据圆在视图中的大小决定使用的边数,但当一个圆从很小一下放到很大时,会看到圆会显示为多边形,这种情况使用RE命令重生成一下就可以恢复正常。如果此参数设置得比较大时,由于采用的边数相对较多,放大和缩小时圆的显示效果都相对较好,不必反复的RE,但这样会降低显示速度。对于一些制造业用户,图纸不大,圆又比较多时,可以将此参数适当增大。此参数在选项对话框中也可以设置,最大值为:20000,通常不建议这样设置。

  dimassoc:控制标注关联的参数。当有如果发现画出的标注不是一个整体,是散的线和文字,就知道可能这个变量被调整了,说明此变量被设置为0了。当此变量设置为0时,画出来的标注就是散的,但不影响之前画好的完整标注。此参数设置为1时,标注是整体,但不与图形关联,设置为2时,标注与图形关联。

  toolbar:工具栏配置对话框,这个命令可以一次性地打开或关闭多个工具栏,不必像右键菜单那样一个个的处理,另外,当用户将所有工具栏都关闭后,用这个命令可以将工具栏重新打开是最好的办法。

  fill(fillmode):pline:控制填充空心与否。On为空心,off为实心。在浩辰CAD中PL线是否实心不受影响。如果用户在任意图中填充后填充不显示,就需要注意一下是否此参数被关闭了。打开此参数,RE一下,填充就会出来了。

  filedia:打开保存文件的对话框是否出现。On为出现,off为不出现。如果打开保存文件时只有命令行提示,而没有出现对话框,就要检查此一下此变量的设置。

  startup:启动时是否显示启动对话框。On为显示,off为不显示。

  pickauto:选择对象方面是否可以框选。On为不可以框选只能用鼠标点取,off是可以。

  attdisp:属性块属性显示模式。On显示,off关闭。

  aperture:以像素为单位设置对象捕捉靶框的显示尺寸。 输入值(1 至 50)。数值越高,靶框越大。也可以更改“选项”对话框的“草图”选项卡上的此设置。APERTURE 控制对象捕捉靶框,而不是“选择对象”提示下显示的拾取框。对象选择拾取框由 PICKBOX 系统变量控制。

  blipmode:点标记。打开此参数在绘制图形时会在单击处留小点标记,RE后可消除。在浩辰CAD中此参数是默认关闭状态,如果在绘图时发现鼠标点过后图面上会遗留一些点标记,就要检查一下此变量是否打开。

  cursorsize:按屏幕大小的百分比确定十字光标的大小。有效设置的范围为 1% 到 100% 。 当设置为 100% 时,十字光标为全屏显示且看不到十字光标的末端。当设置值小于 100% 时,光标移到屏幕边缘时,可以看到十字光标的末端。浩辰CAD默认设置为5%,很多用户习惯于100%的设置,可以在选项对话框中设置此参数,也可以用此命令设置,当然这个参数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gridunit:指定当前视口栅格间距(X,Y方向)。可通过右键单击“栅格”按钮,在草图设置对话框中设置。

  ltscale:设置全局线性比例因子。也可在线型资源管理器对话框里设置。

  mirrtext:镜像文字时文字是否反转,默认为镜像时文字方向和顺序不变。

  pellipse:创建真正的椭圆对象/创建用多段线组成的椭圆。

  pickfirst:控制是否可以在执行命令前选择对象。打开此参数时,可以先选对象,再执行命令,关闭此变量后,必须执行命令后再选对象。

  polarang:设置极轴角增量。

  textfill:在AUTOCAD中控制打印和渲染时 TrueType 字体的填充方式。以轮廓线形式显示文字/以填充图像形式显示文字。浩辰CAD中此参数暂时不起作用,如果你希望打印空心的TTF文字,可以在打印的特性对话框中关闭TrueType 字体的填充。

  textsize:设置用当前文字样式绘制的新文字对象的默认高度。如果当前文字样式具有固定的高度,那么 TEXTSIZE 将无效。

  thickness:设置当前的三维厚度,设置此参数后,绘制的有厚度参数的图形如PL线、样条线将使用此厚度。

  tooltips:是否显示工具栏提示。

  plinewid:设置Pl线的默认宽度。如果你在绘制PL线时默认就带宽度,肯定是这个参数不再是默认值0了。

  elevation:设置z坐标初始值。如果你画的图形Z坐标不为0,肯定是不小心设置了这个参数,将他设置为0就可以。

  还有很多的类似命令,但有一些在状态栏单击或用快捷键更方便,也就不在此列举了。

  以上技巧适用于AUTOCAD及浩辰CAD等同类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