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喷涂范例程序(可自由规划路径)

楼主(2019-05-19):
各位大佬,最近要一个七轴机器,其中三轴搬运,四轴喷涂,四轴喷涂要求可以自由规划路径,关于四轴喷涂的程序有疑问,哪位大佬可以帮忙给个范例程序之类的。感谢!

网友A:
搞个机器人很多问题解决了

网友B:
楼主是打算用伺服驱动器+PLC实现控制方式吗?,如果是建议楼主选择台达DVP-50Mc的PLC+伺服驱动器控制

网友C:
这个用PLC做不太方便吧

网友D:
最好搞个机器手吧,哪怕国产也可以,PLC编程很麻烦的,如果机器人的话,可以建立用户坐标系,每次要调用不同路径时,只需要调取对应用户坐标系

楼主:
现在是用伺服驱动器+PLC控制的,用的是台达15MC来控制的。但是这个程序没有写过,没有经验,所以有没有写过这一方面程序的可以指导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打算用伺服驱动器+PLC实现控制方式吗?,如果是...

楼主:
感谢分享,客户这个需要可以走圆弧,也可以走直线,另外就是每一段位置可能会走圆弧可能会走直线,现在是用台达15MC写的,我已经写了大概的程序了,至于具体的效果需要到机构上实际去验证了。

引用 网友E:
如果 你的四轴喷涂只走固定路线,但是坐标点位置不同,可...

网友F(2019-09-10):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PLC做不太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