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程控制六工位的转盘上料

楼主(2019-05-19):
我用三菱的FX3GA编程,控制一个六工位的转盘,其中第3工位检测是否漏气,若漏气不合格,则这个零件分别到第四和第五工位时不动作,直接到第六工位作为不合格品下料,若第3工位合格,则正常走完第四和第五动作,第六工位合格下料,这个该如何编程呢,求大神指点一下,我编程总会出现合格了,第六工位按不合格下料,或者不合格到了第四或第五工位依旧会动作,求大神求解该如何写程序呢

网友A:
楼主你好,采用移位指令吧。在当前工位把测试合格与否填入寄存器,经过移位之后用来做不合格下料触发

网友B:
转盘准备用什么执行机构?像1楼那样移位也可以 根据个人喜好吧 下面我常用的

网友C:
楼主漏气检测是靠什么反馈,开关量,还是其他什么信号,建议用比较指令实现

网友D:
你的核心问题不是判断不准,而是跟踪不好。用移位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E:
直接把每个工位用一个寄存器表示状态:0=没有,1=OK,2=次品;

转盘移一个位置寄存器跟着全部移一步......

我不喜欢SFT指令,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漏气检测是靠什么反馈,开关量,还是其他什么信号,建...

就是压力感应器给的合格信号为1,不合格没有信号

网友F:
用移位指令或者数据队列

网友G:
简单点用个寄存器就行了,不合格往里面写1,后面的工站做比较,寄存器不为0就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