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提醒——怎样让你家的电表变“慢”?

楼主(2019-05-20):
智能提醒——怎样让你家的电表变“慢”?

今天是5·20世界计量日”。

说起现在电力界的计量大咖——智能电表,一些朋友对它有些偏见,总觉得它“跑得有点快”……

其实,那些都是谣言!人家是很准的,一点也不快,也不会用你家1度电……

至于原理和科学的分析嘛,头条君和各大央媒都说过N次啦。相信讲科学、讲道理的朋友们已经理解啦。当然,再复习一下也是极好的——

☞听过很多传说,今天彻底揭秘电表“跑得快”真相!

☞供电公司会故意提供小电表,让电表转得飞快吗?

☞家里明明没人住,为啥电表还在转?

☞电表上的神秘数字和小红灯,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假如你真的嫌智能电表太“快”,想让它变“慢”一点,嗯,也是有办法的——

一、装上(不拆)漏电保护器,避免大量漏电

你家的电会不会悄悄溜走,一个小物件至关重要。它,就是漏电保护器。

家里线路老化、被小动物啃咬或者受到其他外力破坏,都可能导致电线绝缘皮破损并漏电。如果天气潮湿,电表更会“跑得飞快”,那可都是钱啊。

曾有一家养猪场老板把电线绕在晾衣钢筋上,导致绝缘皮破损漏电。他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仅一个月就白白损失了8000多元。

一个运行正常的漏电保护器,完全可以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它能检测到家里的漏电电流,并自动切断电源,阻止电表“飞奔”。

二、合理使用大功率电器,电表会慢一些

电表“跑得快”大多不是电表有问题,而是您家有很多大功率电器,有时还同时开着。比如冬天的时候,很多南方的小伙伴会用一种叫“小太阳”的电暖器取暖,有时还一个房间放一个。

这个家伙虽然“不起眼”,却非常耗电。“小太阳”的功率一般为2000瓦左右,1小时耗电2度,一天用10个小时,就得20度电,一个月就得600多度电。如果你还同时开两三个的话,电表能跑得不快吗?

除了小太阳外,空调、风管机、电热水器等都属于大功率电器。使用这些电器时,建议不要开到最大档,适当调低或调高温度。也不要同时开启多个大功率电器。这样,就能让电表慢下来些。

三、及时更新电器,莫让老旧电器多耗电

我们都知道食物有保质期,电器也有吗?这些冰冷的物件虽然看着都是“万年不腐”之身,其实也有自己的寿命周期。

一些朋友非常节约,大型家电都是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日积月累,老旧家电变成了家里的隐形耗电大户,勉强用着舍不得换,其实真心得不偿失。“年龄大、工龄长”也是个问题!电器也需要退休。

举个例子,正常冰箱开一会儿后,压缩机会自动“休息”。可有的老旧冰箱却特别“敬业”,不眠不休,一直嗡嗡响!按700瓦的压缩机24小时不停机计算,一台冰箱1天就会耗电16.8度。

那老旧电器啥时候应该“淘汰升级”呢?一般而言:

电视:810

电热水器:8

电冰箱:12-16年(有人说8年就坏了)

电饭煲:10

空调:8-10

洗衣机:8

电子类:如音响、录像机、充电器等,使用寿命为10年。

电阻电热类:如电茶壶、电炒锅等,使用寿命为5年。

电光源类:白炽灯、气体放电灯、调光灯等,使用寿命为2年。

还有隐藏的电线:10

四、电器用后拔插头,避免待机电量日积月累

让你家电表飞速运转的,还有一些“人畜无害”的乖乖脸。

那些遥控关闭的家电,比如空调、电视机顶盒、电视机……

这些电器在关机后,它的主机还处于待机状态,让电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失。

不信?上数据!

曾有供电员工来到B市市民张女士家中,对她家中的部分家电进行测量。张女士家使用的是中央空调,空调不使用时也长期待机。

测试发现,张女士家的中央空调在开机使用时功率为3000瓦,待机状态下功率为60瓦,空调待机一天的耗电量为1.44度电,每月消耗43.2度电,电费在20多元,一年就多耗费500多度电。

据调查,电视机待机一天的耗电量在0.2度左右,电视机机顶盒待机功率与运行功率基本一致,一天消耗的电量将近0.4度。

给你一些“放慢电表”的小妙招~~

✔不要只关闭遥控开关。像电视机、机顶盒、全自动洗衣机等,一定要关闭机械开关。

✔空调没有机械开关,插上插头就是待机,就会耗电,不用时最好将电源拔掉。

✔电脑在睡眠状态下虽耗电比开启后降低一半以上,但仍会有少量能耗。因此,减少电脑和显示器能源消耗的最好方法就是不用时拔掉插头。

五、谨防“隔壁老王”偷电

如果说以上几种情况都是无心之失,那这种情况就是恶意满满了——

有的朋友平日非常注意节约用电,却发现自己家里的电仍然用得比较多!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您可能得瞪大双眼检查一下自家的线路了,你家的电可能被“隔壁老王”,用一些“办法”给偷走了。

曾有一位不懂电的老人将自家接线盒借给邻居走线,没想到邻居把他们家的电线接到了老人家的电表上。老人的电表飞快转,邻居家的电表却一点也不走……真的心黑啊!

当然会偷电的不仅仅是“隔壁老王”,黑心物业啥的也可能做这种事,也得提防啊。

我咋知道自家被偷电了?教您几个简单方便的方法(请找专业电工操作)。

✔关闭自家所有用电设备后,查看电表脉冲是否有闪动。如此时负荷小,脉冲闪动不明显,可在表后接一照明灯(200瓦的灯泡30分钟用电为0.1度),每半小时观察一次电表示数是否为0.1度,如果不是则可能有漏电、偷电情况。

✔在自家表后每回出线都通过漏电保护器,如偷电者仅在某回出线搭接火线,一旦用电就会造成火零电流不平衡,该回路漏电保护器跳闸。如偷电者搭接某回出线火零两线,可采用退出自家负荷后,将该回出线的零线用接地线替换,造成偷电负荷跳闸,从而快速找到偷电搭接点。

✔如果发现有人偷电,请立即悄悄地联系供电公司,检查电表及供电线路,及时报警。

这些年,小小的电表背负大大的压力,

它经过一轮又一轮严苛的考验,

只为了行使自己准确计量的使命。

在第20个世界计量日这天,

记住这几个“放慢”电表的小妙招,

帮电表正名!

楼主:
今天是5·20世界计量日”。

说起现在电力界的计量大咖——智能电表,一些朋友对它有些偏见,总觉得它“跑得有点快”……

其实,那些都是谣言!人家是很准的,一点也不快,也不会用你家1度电……

至于原理和科学的分析嘛,头条君和各大央媒都说过N次啦。相信讲科学、讲道理的朋友们已经理解啦。当然,再复习一下也是极好的——

☞听过很多传说,今天彻底揭秘电表“跑得快”真相!

☞供电公司会故意提供小电表,让电表转得飞快吗?

☞家里明明没人住,为啥电表还在转?

☞电表上的神秘数字和小红灯,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假如你真的嫌智能电表太“快”,想让它变“慢”一点,嗯,也是有办法的——

一、装上(不拆)漏电保护器,避免大量漏电

你家的电会不会悄悄溜走,一个小物件至关重要。它,就是漏电保护器。

家里线路老化、被小动物啃咬或者受到其他外力破坏,都可能导致电线绝缘皮破损并漏电。如果天气潮湿,电表更会“跑得飞快”,那可都是钱啊。

曾有一家养猪场老板把电线绕在晾衣钢筋上,导致绝缘皮破损漏电。他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仅一个月就白白损失了8000多元。

一个运行正常的漏电保护器,完全可以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它能检测到家里的漏电电流,并自动切断电源,阻止电表“飞奔”。

二、合理使用大功率电器,电表会慢一些

电表“跑得快”大多不是电表有问题,而是您家有很多大功率电器,有时还同时开着。比如冬天的时候,很多南方的小伙伴会用一种叫“小太阳”的电暖器取暖,有时还一个房间放一个。

这个家伙虽然“不起眼”,却非常耗电。“小太阳”的功率一般为2000瓦左右,1小时耗电2度,一天用10个小时,就得20度电,一个月就得600多度电。如果你还同时开两三个的话,电表能跑得不快吗?

除了小太阳外,空调、风管机、电热水器等都属于大功率电器。使用这些电器时,建议不要开到最大档,适当调低或调高温度。也不要同时开启多个大功率电器。这样,就能让电表慢下来些。

三、及时更新电器,莫让老旧电器多耗电

我们都知道食物有保质期,电器也有吗?这些冰冷的物件虽然看着都是“万年不腐”之身,其实也有自己的寿命周期。

一些朋友非常节约,大型家电都是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日积月累,老旧家电变成了家里的隐形耗电大户,勉强用着舍不得换,其实真心得不偿失。“年龄大、工龄长”也是个问题!电器也需要退休。

举个例子,正常冰箱开一会儿后,压缩机会自动“休息”。可有的老旧冰箱却特别“敬业”,不眠不休,一直嗡嗡响!按700瓦的压缩机24小时不停机计算,一台冰箱1天就会耗电16.8度。

那老旧电器啥时候应该“淘汰升级”呢?一般而言:

电视:810

电热水器:8

电冰箱:12-16年(有人说8年就坏了)

电饭煲:10

空调:8-10

洗衣机:8

电子类:如音响、录像机、充电器等,使用寿命为10年。

电阻电热类:如电茶壶、电炒锅等,使用寿命为5年。

电光源类:白炽灯、气体放电灯、调光灯等,使用寿命为2年。

还有隐藏的电线:10

四、电器用后拔插头,避免待机电量日积月累

让你家电表飞速运转的,还有一些“人畜无害”的乖乖脸。

那些遥控关闭的家电,比如空调、电视机顶盒、电视机……

这些电器在关机后,它的主机还处于待机状态,让电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失。

不信?上数据!

曾有供电员工来到B市市民张女士家中,对她家中的部分家电进行测量。张女士家使用的是中央空调,空调不使用时也长期待机。

测试发现,张女士家的中央空调在开机使用时功率为3000瓦,待机状态下功率为60瓦,空调待机一天的耗电量为1.44度电,每月消耗43.2度电,电费在20多元,一年就多耗费500多度电。

据调查,电视机待机一天的耗电量在0.2度左右,电视机机顶盒待机功率与运行功率基本一致,一天消耗的电量将近0.4度。

给你一些“放慢电表”的小妙招~~

✔不要只关闭遥控开关。像电视机、机顶盒、全自动洗衣机等,一定要关闭机械开关。

✔空调没有机械开关,插上插头就是待机,就会耗电,不用时最好将电源拔掉。

✔电脑在睡眠状态下虽耗电比开启后降低一半以上,但仍会有少量能耗。因此,减少电脑和显示器能源消耗的最好方法就是不用时拔掉插头。

五、谨防“隔壁老王”偷电

如果说以上几种情况都是无心之失,那这种情况就是恶意满满了——

有的朋友平日非常注意节约用电,却发现自己家里的电仍然用得比较多!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您可能得瞪大双眼检查一下自家的线路了,你家的电可能被“隔壁老王”,用一些“办法”给偷走了。

曾有一位不懂电的老人将自家接线盒借给邻居走线,没想到邻居把他们家的电线接到了老人家的电表上。老人的电表飞快转,邻居家的电表却一点也不走……真的心黑啊!

当然会偷电的不仅仅是“隔壁老王”,黑心物业啥的也可能做这种事,也得提防啊。

我咋知道自家被偷电了?教您几个简单方便的方法(请找专业电工操作)。

✔关闭自家所有用电设备后,查看电表脉冲是否有闪动。如此时负荷小,脉冲闪动不明显,可在表后接一照明灯(200瓦的灯泡30分钟用电为0.1度),每半小时观察一次电表示数是否为0.1度,如果不是则可能有漏电、偷电情况。

✔在自家表后每回出线都通过漏电保护器,如偷电者仅在某回出线搭接火线,一旦用电就会造成火零电流不平衡,该回路漏电保护器跳闸。如偷电者搭接某回出线火零两线,可采用退出自家负荷后,将该回出线的零线用接地线替换,造成偷电负荷跳闸,从而快速找到偷电搭接点。

✔如果发现有人偷电,请立即悄悄地联系供电公司,检查电表及供电线路,及时报警。

这些年,小小的电表背负大大的压力,

它经过一轮又一轮严苛的考验,

只为了行使自己准确计量的使命。

在第20个世界计量日这天,

记住这几个“放慢”电表的小妙招,

帮电表正名!

网友A:
唯一有效可靠的行为---少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