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电机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9-05-20):
电机对于工业提升门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故而一旦工业门电机出现异常问题,大家需及时查明原因,排除解决。

一般来说,工业门电机在使用过程中极易泛起的题目分别是控制显示屏无反应、电机可以开门却无法关门、电机链条异常响动这三种,不同故障、题目的处理方法也不一样,下面就逐一来详细说明。

首先,工业提升门的控制显示屏无反应这一题目的处理方法十分简朴,其原因不过乎有两种,一是工业门电机的电源未连接,将电源连接上题目即可解决;二是工业门电机的保险管损坏,处理时,只需将损坏的电机保险管更换掉即可。

其次,旭峰门业工业门电机可以开门却无法关门,对于这一题目该如何处理呢?这时,大家需要检查工业门关门的过程中有无泛起障碍物阻断了红外安全线,有的话,立刻将障碍物排除就可以了。假如仍是不行,可以取消工业门的红外光电保护装置。

最后,工业门电机链条运行时异常响动,泛起这一题目时,大家可以通过调整晋升门电机的前端张力弹簧,调整螺帽的松紧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