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齿轮流量计这些故障及处理方法你要知道

楼主(2019-05-20):
  椭圆齿轮流量计这些故障及处理方法你要知道

  椭圆齿轮流量计属容积式流量计,又称定排量流量计,在全部流量计中是属于最准确的一类流量计。它对流量畸变不敏感,可测非牛顿流量,在混相流测量中能反映真实的体积流量等。

  一、椭圆齿轮不转动

  原因:

  1、管道中有杂物;

  2、过滤器损坏,杂物进表内,导致齿轮被卡住;

  3、由于流量过大,轴承磨损,产生椭圆齿轮碰撞内膛,引起齿轮卡住。

  处理方法:

  1、清洗流量计及管道;

  2、修理过滤器;

  3、更换轴承,保证间隙能灵活运转。

  二、椭圆齿轮转动,指针不动或时走时停

  原因:

  1、转动紧固件滑动、损坏或不灵活;

  2、磁联轴器滑动;

  3、字轮部件被卡住。

  处理方法:

  1、重新紧定紧固件,清除不灵活处;

  2、检查磁联轴器是否灵活和磁力强弱;

  3、排除字轮部件的故障。

  三、流量计负误差大

  原因:

  1、旁路阀门渗漏;

  2、椭圆齿轮计量室内壁或轴承遭磨损坏或腐蚀;

  3、流量低于下限;

  4、磁联轴器滑动或齿轮系统周期性障碍;

  5、实际液黏度小于检测液黏度。

  处理方法:

  1、检查旁路阀门;

  2、更换轴承,检查齿轮,调整间隙;

  3、增大流量;

  4、修配或更换磁联轴器或齿轮系统;

  5、选择与实际液体黏度相近的检查液检查流量计或作黏度修正。

  四、流量计正误差大

  原因:

  1、流量有大的脉动或含有气体;

  2、实际液黏度大于检验液体黏度;

  3、关小进口阀时,介质未充满计量室计量而出。

  处理方法:

  1、减少流量脉动或增加气体分离器;

  2、选择与实际液体黏度相近的检验液检验流量计或作黏度修正;

  3、用流量计出口阀调控介质流量。

  五、二次表指示值多于一次表指示值

  该在故障多由发讯叶片振动引起,可通过适当调整阻尼片对叶片的压力来解决。

  六、二次表指示值小于一次表指示值

  原因:

  1、发讯叶片处的紧固螺丝松动;

  2、发讯器掉步。

  处理方法:

  1、紧固锁定螺丝;

  2、调整发讯叶片与发讯器间的间隙。

  七、二次表不指示

  原因:

  1、线路开路或短路;

  2、发讯器损坏。

  处理方法:

  1、仔细检查线路;

  2、更换发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