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电气事故原因及预防措施

楼主(2019-05-20):
在对整个的电梯事故统计中,电梯电气事故占到了总事故的80%以上。目前电梯所使用的电气原件是普通的机床原件,它的结构及性能指标等都不能真正满足电梯电气系统的要求。特别是由继电器等的有触电性电梯,因其触电数量较多,也就更容易出现故障。

一、电梯电气系统基本概述

从电梯正式投入工业生产及日常生活以后,人们对电梯电气系统的控制技术也越来越关注。对电梯电气系统控制技术,主要在电梯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上得到体现。电梯的电气控制主要包括:管理各种接收到的指令信号、位置信号、速度信号以及安全信号等,保证电梯在正常的保护状态下进行运转服务,并发出各类指示信号。

在过去对电梯系统的电气控制采用的都是继电器逻辑线路,又称继电器控制。控制原理简单以及直观,是这种传统的硬布线的逻辑控制方式的突出优点。但是通用性差,由于这种逻辑系统是由众多的触电组成的,所以导致了电梯电气系统的接线复杂、故障率高并且电梯设备占地大,因此,国家已经规定对其进行淘汰。目前,国内的电梯电气系统主要由先进的微型计算机或者是可编程控制器(PLC)来进行控制,其突出优点是可靠性高、占地面积少以及运行过程稳定安全等。电梯电气系统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电梯电气系统结构图

二、电梯电气常见事故及原因分析及处理方法

电梯电气控制系统的事故种类非常繁多,但是经过对大量电梯电气事故的分析,电梯电气控制事故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丝事故

造成电梯电气系统保险丝事故的主要原因有:第一,由于缓冲器、地坑急停以及断绳开关短路引起。第二,由于井道积水,导致回路产生短路点。这种情况可采用第三,厅外有水或者是有线破裂断路。第四,由于控制线圈烧毁,导致控制元件内部断路。

2、接触与断路器事故

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接触器或者是继电器不工作。造成此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接触器或继电器的线圈烧坏、控制线路或插件有断点以及控制线路中的保险丝被烧坏等。

3、轿门、厅门连锁开关事故

这种电梯电气事故主要变现为:电梯关门但是不移动,造成这一事故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联锁开关接触不良或者是开关损坏以及某线路断路等。

4、缓冲器开关及地坑急停开关事故

这种电梯事故主要变现为电梯不移动,造成此累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接触不良、缓冲器没有复位或者不到位、主钢丝绳长度过长、对重碰到缓冲器开关损坏等。

5、冲顶或蹾底事故

(1)接触器有剩磁。接触器表面油污或磨损光滑导致了接触器的延时释放。尤其是快车接触器产生延时释放时,所产生的冲顶或蹾底事故是尤其的严重的。

(2)慢车接触器不吸合。当慢车回路产生故障时,慢车的接触器就会发生不吸合现象。而快车释放松开制动器,导致电动机的无能耗制动而冲过平层区。到达端站时,引起冲顶或蹾底事故。

(3)制动器滞阻。当制动器发生滞阻或者是有剩磁时,很容易导致制动器的无法抱紧。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对重倒拉轿厢急速向上冲顶,造成电梯的严重损坏危及人员安全。

(4)上下强迫减速开关。当电梯停站触发回路动作产生故障时,会引起电梯的无法停止,如果此时上下强迫减速限位被短接或者损坏,并未发觉,势必会引起电梯的冲顶或蹾底,造成人员及财产的损害。

电梯电气事故种类繁多,一旦发生电梯电气事故,就可以采用以下常见的电气事故排除方法:

1、代替法。当可以判定事故处在某个电路元件时,可以将有损坏的电路元件卸下,使用新的电路元件进行代替。假若故障消失,则判断准确,反之则继续查找。维修人员一般要对电梯易损元件及重要元件进行储备,一旦发生事故便可及时更换,后将损坏元件漫漫修复,这个方法可以较快的解决电梯的电气事故。

2、短路法。由开关或接触器触点组成了电梯电气系统的控制环节电路。当怀疑某触电故障时,可将该触点进行短接,通电时故障消失,则说明该电气元件已经损坏。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做完故障点实验后要立即卸下短接线路,不能用短接来代替某元件运转。通常电梯电气逻辑关系电路的断点可以使用短接法来进行检查。

3、电阻测量法。电梯电气系统发生断路事故时,一般都是由接头松动、开关触点接触不良或者是某元件损坏造成的。发生断路事故可以采用万用表进行检查。使用万用表进行检查时,可分别对电路的电阻值与电压值进行测量。对电阻进行检查时,要切断电路电源,并根据电路原理图对系统的电路进行分段式电阻测量,依靠各段的电阻值来判断事故发生点。对电压进行检查时,则需要接通电源进行,并根据电路原理图对系统的电路进行分段式电压测量,并分析各段电压值的大小来判定事故的发生点。

4、经验积累法。一般为了能迅速的排除电气故障,一方面要不断的对自身的经验进行总结,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学习、总结别人的工作经验。电梯的电气事故发生时,所表现出来的事故状态都是有一定规律的,有的直接可以用经验来确定事故的发生点,要注视并总结自身的实际工作经验,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助能快速的解决事故。不断的学习总结国内外的一些电梯电气事故维修经验,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而且对电梯的稳定、安全运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电梯电气事故预防措施及方法

1、对电梯程序进行定期检查。电梯是按照所编制的程序来完成从选层、定向到平层、开门的整个的循环过程,其中的每个动作都可以视为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动作都要有一个对应的控制电路进行。对程序的检查就是说确认是电梯的那个工作环节发生故障,这样就明确了故障发生的确切位置,针对故障点进行处理。这种方法不仅适用在有控制点的电梯电气系统里,也适用于无触点的电梯电气控制系统。

 2、对电梯的静态电阻进行定期测量。在电梯断电的情况下,使用万用表的点阻挡来测量电梯的阻值是否正常,这是因为电子元件都是由对应PN结构成的,其正反向电阻值是不同的,每个电气元件都有一定的电阻值来连接该元件的线路或者开关,电阻值不为零就是无穷大,最其的电阻值进行测量确认是否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就可判断是否损坏。定期对电梯的静态电阻值进行测量可以有效的预防电梯电气事故的发生。

3、对电梯的电位进行定期测量。在电梯通电运行的情况下,对各个电子或者是电气元件器件两端电位进行测量检查,这是因为在电梯的正常工作下,电流闭环电路上各点电位是具有一定值的,各点电位值指的是:电路元件上各个点对地的电位是不相同的,而且具有对应大小不等的特点,电流的流向是从高到底进行的,沿电流方向进行某电子元件的电位测量是否符合相对应的值,就可以判定故障的发生点,然后再进行引起电流值变化的原因判断,是电源故障,还是电路断路故障或者是电子元件损坏导致的。

4、安装电梯远程监测系统。电梯远程监测系统一般通过电话线或者专用通信线路与电梯进行连接,主要由设在电梯服务站的计算机对分布与各地的电梯的运行状态以及故障进行监测统计等。安装电梯远程检测系统后,可以在电梯发生电气事故的第一时间提出警报,可以使维修人员迅速的赶到发生地点,根据检测系统提供的事故数据进行快速的反应,实现电梯电气事故的快速排除,减少故障电气停留时间。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上位机拨号,可主动获取下位机采集的电梯实时运行状态信号数据,实现电梯运行状态的在线监测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