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欧姆龙E6B2-CWZ6C编码器的编程

楼主(2019-05-20):
我是一名初学者,最近有个项目,就是通过台达plc控制编码器,然后精确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以前没学过,求大神指导。给个程序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外加编码器?? 根据编码器调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加编码器?? 根据编码器调频率???

是的,通过编码器精确控制变频器的输出。

网友B:
你这个控制方式特殊啊。给你个思路参考吧。首先你要确定编码器对应变频器最大频率的编码数值,采用AB相高速计数方式读编码器的值,并根据需要,将该数值存放在相应的寄存器里,再通过运算,输出模拟量去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或者采用通讯的方式去控制变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控制方式特殊啊。给你个思路参考吧。首先你要确定编...

也许他的表述有问题。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PLC控制变频器走的脉冲信号还是模拟量还是通讯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外加编码器?? ...

怎么样是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PLC控制变频器走的脉冲信号还是模拟量还是...

脉冲信号,plc控制编码器的脉冲,然后控制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外加编码器?? ...

采用PLC高速计数器功能,采集编码器数据,然后换算为现场工程量(电机转速),然后根据转速去匹配对应变频器输出频率。频率数值可以通过模拟量给到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谢谢你的爱199...

 嗯 采集编码器的数据得用高速计数器 编码器跟频率如何匹配才能达到所谓精确控制

网友G:
查下台达高速计数器的对应地址,然后进行数据运算去对应你的变频器的频率。然后和变频器通讯修改频率不知道能不能行,先试试,我之前用过编码器去控制变频器的高低速切换,进行定位控制。

网友H: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ACM,台达MS300变频器这个不需要弄的台复杂。

编码器给定多少,变频器就输出多少

网友D:
台达高速计数器设定方法,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I(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