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功能测试系统

楼主(2019-05-20):
动力电池电气测试专用测试平台主要承担动力电池的系统级测试、匹配功能测试、元器件性能测试功能。

        本试验室包括3个测试系统:系统测试完成对电池对外上电、下电整个过程监控,及加入适当的故障来进行故障诊断测试;匹配测试主要完成对电池充电放电过程中的,电压监控、接触器温度监控、熔断器温度监控、预充电阻温度监控、铜排温度监控等各个工况点的温度采集;元器件性能测试主要完成对接触器、熔断器、预充电阻、电流互感器、高低压插件等性能参数的指标变化过程的测试监控

动力电池电气测试专用测试平台主要承担动力电池的系统级测试、匹配功能测试、元器件性能测试功能。

楼主:
很牛逼的测试设备

楼主:
电路板功能测试系统通过软件自定义功能和灵活的硬件配置使用户可自定义测试步骤测试,适用于对电路板电压、电流、电阻和频率、信噪比等信号进行测量和分析,从而实现复杂的电路板测试流程。

—用于电路板组件(PCBA)的功能测试(FCT),满足自动化大批量生产的要求

    ● 用户根据自己需要定义测试步骤,灵活方便

    ● 适合工业自动化大批量生产应用

    ● 系统测试精度高,稳定可靠

测试系统概述

电路板测试过程通常由多个步骤组成,每单个步骤中需要对多个物理量(电压、电流、电阻、频率、波形等)进行测试。在每个步骤测试时,通常要闭合一些开关,使电路板处于特定的测试状态(如对电路板加载电源、对某些测点加载电阻、使某些测试点短路等),然后对一些被测量信号进行测试。本系统由工业计算机、针床及配件组成。可根据以上测试特点进行系统软件、硬件的定义和配置。

系统特点

·用户可自己定义测试步骤,测试灵活方便:用户根据自己需要定义测试步骤,更改新板迅速,适用于对电路板功能、电压、电流、电阻和频率、信噪比等信号进行测量和分析。

·适合工业自动化大批量生产:检测速度≤20秒/块。

·软件实用设计:用户可自定义测试流程、参数和表格,及时方便。测试操作简便、迅速,有助于降低测试成本。

·测试精度:1%~0.01%。

·系统稳定可靠:故障率低,稳定性好。

系统功能及指标

本系统的被测信号包括:电压、电流、电阻、频率、波形等。使用本系统进行测试,可进行大量程电压(超过10V)、小量程电压(毫伏级)、电流及电阻测试,一般不再需要进行信号调理。利用软件可进行数字信号处理,生成报表。表1是系统项目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