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怎么在历史报表中显示出中间变量的数据

楼主(2019-05-20):
怎么在历史报表中显示出中间变量的数据,中间变量是根据系统变量计算出来的

网友:
直接用下位机PLC做

这个要发求助帖....不然没人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下位机PLC做这个要发求助帖....不然没人看得到

好的,谢谢,我去重新发

网友B:
同样的问题,一直未解决,现在只有写全局脚本,将中间变量的值每秒保存到其它数据库中。

网友C(2020-07-08):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下位机PLC做这个要发求助帖....不然没人看得到

你好 请问力控软件中如何使用plc触发数据保存  一直困惑啊  目前只看到定时保存或者数据变化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