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台达PLC编程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9-05-20):
各位大佬们  我要用台达plc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还有正转一半  三个状态   ,我该怎么编程  求指教

楼主:
有没有可以帮忙指点的

网友A:
直流电机用什么控制?变频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用什么控制?变频器吗

就是开关  就是单纯的正反转 正转一段时间然后电机停止,需要反转的时候再按开关 反转一段时间

楼主:
控制要求:电机1正转20秒---停止  ----   反转20秒--- 停止 --- 正转10秒----停止---反转---停止

网友B:
控制要求:电机1正转20秒---停止  ----   反转20秒--- 停止 --- 正转10秒----停止---反转---停止20190521.jpg

网友B:
如果,这个问题还有不明白的,欢迎继续提问。

X0:正转按键        X2:反转按键          X3:停止按键

T1:正转20秒计时   T2:反转20秒计时      T3:正转10秒计时

Y0:正转输出IO点    Y1:反转输出IO点

M0:正转启动20秒内部继电器  M1:反转启动20秒内部继电器   M2:正转启动10秒内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问题还有不明白的,欢迎继续提问。 X0:正转...

好的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问题还有不明白的,欢迎继续提问。 X0:正转...

那我应该怎么接线了 ,这个外部继电器都不需要了吗

楼主:
能加一下1278331013吗

楼主:
1234.png具体要求是这样的

网友C:
硬件都没选好么?用步进电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都没选好么?用步进电机怎么样

只有一个型号直流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用什么控制?变频器吗

深圳精敏有一款COM8DI2M的控制器是控制直流电机方向和速度的

网友E:
开关量应该可以吧,理论上简单,不过我也是刚学的

网友F(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G(2021-03-23):
编程软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