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中运动控制的位置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20):
运动控制中的绝对位置,相对位置,单速连续旋转,双速连续旋转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西门子SMART200中绝对位置,相对位置,单速连续旋转,双速连续旋转统称MOTION包络运行模式, 相对定位就是每一次开始驱动该定位指令时,机械所在的位置就是原点的位置,而绝对定位时你始终只有一个原点,你每一次驱动指令时,机械所在的位置都是以那个原点为参考点,单速连续旋转可以理解为速度模式,设定速度按照一定的速度运动,双速连续运转相当于包络SMART最大支持32个包络每个包络最大可16步,你可以理解为变频器的多段速,一般追标会用到包络,实际用中断改变速度更多。不是专业不喜勿喷

网友B:
1楼正解  这个控制说明里都有吧

网友C: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西门子SMART200中绝对位置,相对位置,单速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西门子SMART200中绝对位置,相对位置,单速连续...

大神追标是什么意思?我是个学生请不喷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西门子SMART200中绝...

------------------------贴标机 用的多,如果回答的没问题麻烦结帖

网友D(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E(2019-11-22):
积极回帖,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