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的下拉框设置对应变量问题

楼主(2019-05-21):
 意图是通过下拉框选择不同的选项,根据不同的选项使变量m10.0等动作  下图是相对这个组合构建的事件进行脚本设置 发现出现问题 但是不懂怎么错误?  或者有无其他方式来实现这种操作呢? 求各位指点

楼主:
相当于当作开关使用

网友A:
不用事件参数来做,直接用ID号关联的变量来控制就可了;对应你这里的变量是“选择1”。 在循环脚本里写上你那段脚本就行了。

楼主:
回复内容:你好 按照你的做法 我试了一下 写完脚本保存的时候依旧报错 我不明白什么错误 可以指教一下吗

引用 网友A:
不用事件参数来做,直接用ID号关联的变量来控制就可了;...

网友A:
IF 。。。ELSE。。。 THEN格式不是那样的,你那个更像是口语对话了,不是计算机语言,写错了。

应该是像下面这样写:

IF  xxx=123  THEN

     yyy=1

ELSE

     yyy=0

ENDIF

网友B(2019-09-10):
引用 网友A:
IF 。。。ELSE。。。 THEN格式不是那样的,你...

对,要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