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客户端能否访问OPCUA服务器?

楼主(2019-05-2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OPC客户端能否访问OPC UA服务器中的数据?

网友A:
问题没问清楚。UA的客户端当然可以,Classic的客户端当然不行,底层协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问清楚。UA的客户端当然可以,Classic的客...

厂家的产品只说了支持OPC client,但是不知道是否可以与支持OPC UA服务器的产品进行通讯。

网友A:
如果服务端有装opcEnum.exe,那可能是classic服务器,如果有ua sdk装在program files目录下可能是ua服务器。也有可能二者都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