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5-21):
现在我需要选一款台达plc来控制三台伺服(X/Y/Z)和一台步进电机(角度控制),目前挑选出DVP-20PM系列和DVP-EH3系列,烦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那款比较方便

网友A:
建议楼主用DVP-15MC,如果要是选20PM和EH3,注意,必须是晶体管输出,楼主可能会用到脉冲信号,

如果走通讯就方便了

网友B:
EH3感觉好点,EH3的附加功能比15MC应该要强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DVP-15MC,如果要是选20PM和EH3...

-----------------------谢谢,最终选了EH3

楼主:
引用 网友B:
EH3感觉好点,EH3的附加功能比15MC应该要强大一些。

-------------------------嗯,谢谢了  对比了很久还是选了E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