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与电动阀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9-05-21):
电磁阀与电动阀的区别和用途

电动阀和电磁阀的区别
电磁阀是电磁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力吸引克服弹簧的压力带动阀芯动作,就一电磁线
圈,结构简单,价格便宜,只能实现开关;

电动阀是通过电动机驱动阀杆,带动阀芯动作,电动阀又分(关断阀)和调节阀。
关断阀是两位式的工作即全开和全关,调节阀是在上面安装电动阀门定位器,通过闭环
调节来使阀门动态的稳定在一个位置上。

电动阀和电磁阀的用途:

电磁阀:用于液体和气体管路的开关控制,是两位DO控制。一般用于小型管道的控制。
电动阀:用于液体、气体和风系统管道介质流量的模拟量调节,是AI控制。在大型阀门和风系统的控制中也可以用电动阀做两位开关控制。
电磁阀:只能用作开关量,是DO控制,只能用于小管道控制,常见于DN50及以下管道,往上就很少了。
电动阀:可以有AI反馈信号,可以由DO或AO控制,比较见于大管道和风阀等。

1、 开关形式:
电磁阀通过线圈驱动,只能开或关,开关时动作时间短。
电动阀的驱动一般是用于电机,开或关动作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模拟量的,可以做调节。

2、 工作性质:
电磁阀一般流通系数很小,而且工作压力差很小。比如一般25口径的电磁阀流通系数比
15口径的电动球阀小很多。电磁阀的驱动是通过电磁阀线圈,比较容易被电压冲击损坏。
相当于开关的作用,就是开和关2个作用。
电动阀的驱动一般是用电机,比较耐电压冲击。电磁阀是快开和快关的,一般用在小
流量和小压力,要求开关频率大的地方电动阀反之。电动阀阀的开度可以控制,状态有开、
关、半开半关,可以控制管道中介质的流量而电磁阀达不到这个要求。
电磁阀一般断电可以复位,电动阀要这样的功能需要加复位装置。

3、适用工艺:
电磁阀适合一些特殊地工艺要求,比如泄漏、流体介质特殊等,价格较贵。
电动阀一般用于调节,也有开关量的,比如:风机盘管末端。

网友A:
学习了电磁阀通过线圈驱动,只能开或关,开关时动作时间短。
电动阀的驱动一般是用于电机,开或关动作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模拟量的,可以做调节。

网友B:
只知道电动阀价格高于电磁阀,使用场合应该也不一样,电动阀应该控制更为精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电磁阀通过线圈驱动,只能开或关,开关时动作时间短...

受教

网友D:
电动阀应该可以调节开度,电磁阀调节开度功能应该没有或者特别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