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条码打印机打印不清晰的问题?

楼主(2019-05-21):
    一、标签纸和碳带的质量及匹配问题

    1、标签纸和碳带的质量太差了,建议更换较好的碳带,如粤扬条码碳带。

    2、标签纸和碳带不匹配,铜版纸用蜡基或混合基碳带,PET材料要用树脂碳带,千万不要用蜡基或混合基碳带打印PET纸。

    二、打印机参数和打印内容的设置问题

    方法一:霍尼韦尔条码打印机如果遇到打印不清晰、模糊等效果不佳的情况,我们一般可以通过修改打印机属性来达到最佳效果。首先,我们可以调整打印速度,我们可以把打印机速度降低,这样打印速度变慢,打印的效果自然会变得更好。

    方法二:我们可以调整条码机的打印深度,深度值越大,打印深度越高,清晰度越好,在平时使用条形码打印机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把打印深度调的太高,容易造成条码打印头温度过高,损坏速度加快,只要在能够打印清楚的情况下,深度值越低越好,这样可以延长条码标签打印机的使用寿命。

    方法三:对打印的内容设置相关的字体以便获得最佳的打印效果,如中文字体选择黑体,如能用户指定了字体则可以把字体加粗。

    方法四:打印内容尽量采用专业的条码打印软件,如Bartender,这样打印出来的内容相对来说也要好很多!

网友A:
一谈到打印机就心烦,公司打印机老是卡纸,每次使用都头大,解决卡纸都是很麻烦的事情,老板又舍不得换,哎,心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