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officelite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9-05-21):
才接触库卡机器人,之前也没用过officelite,打开软件时一直显示Waiting For KRC  Connection.

问一下这个软件是不是只有在连接控制柜之后才能打开,并读取控制柜内的程序和相关配置?导出的单机程序能不能打开?

楼主:
还是说 kuka officelite和 comau vTP5应用一样只是虚拟的示教器,不能执行离线操作?

网友A:
请问Officelite软件从哪里下载的?谢谢!

网友B(2019-07-09):
用的虚拟机的话,不用连接控制器,可以直接打开,不过打开的时间有点长,需要耐心等待。

网友C:
这就是个模拟示教器,可以在上面编程模拟运行,也可以连接控制器进行试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个模拟示教器,可以在上面编程模拟运行,也可以连接...

请问怎么打开备份的单机程序?麻烦你抽空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C:
楼主会了吗?能否分享一下操作流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会了吗?能否分享一下操作流程,万分感谢!

把备份的程序文件放到虚拟机C:\KRC\ROBOTER\KRC\R1\Program中 再重新打开officelite就可以加载出来了。可能有时需要重启虚拟机,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Officelite软件从哪里下载的?谢谢!

论坛里不是就有资源嘛

网友C(2019-09-0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楼主会了吗?能否分享一...

感谢您的回复!备份文件的哪些文件(所有还是部分)放进去可以加载出来啊?我按照这个路径进去里面放着的就是一些.src和.dat格式的文件。

网友D(2020-04-1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请问Office...

这不是没有找到这个资源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