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增加AI点单位不同步

楼主(2019-05-21):
    我使用的是HOLLIAS MACS 6.5.2版本

    由于生产需要,增加了两个流量信号,我的增加步骤(现场已接好线):

        ①在控制站找到增加信号的备用通道,根据新增流量修改好对应AI点名、描述、单位等参数信息;

        ②保存增加内容,下载至控制器;

        ③回到工程总控主页面,编译工程项目,下装备用历史站A,点击数据生效,待生效成功后进行历史站切换,对历史站B进行同样操作;

        ④画面新增这两个点连接,下载当前修改画面,切换至操作站画面时,新增该两个点的数据显示正常,但是单位显示Internet error,点详细面板中没有点名和点单位的显示,其余都是正常的

        ⑤将工程师站重启也不行。

楼主:
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操作大意,在下装历史站的时候未勾选上下装内容

网友A:
回复内容:原来如此啊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操作大意,在下装历史站的时候未勾选...

网友B:
看来工作中细节很重要,有时候一个小失误会让自己困惑很久,不过最终会找出原因,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网友C(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