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器维修数控机床运行中遇到回参考点故障

楼主(2019-05-21):
伺服器维修参考点故障:找不准参考点和找不到参考点是数控机床伺服回参考点故障的最常见两种类型。参考点开关挡块位置设置不当是伺服器维修找不准参考点的主要原因,将开关挡块位置进行重新调整即可消除故障。伺服器维修第二种找不到参考点故障故障,故障原因可能是零标志脉冲信号失效(包括信号未产生或在传输中丢失)或回参考点减速开关的信号所致。在伺服器维修排除故障之前,首先弄清楚数控机床的回参考点方式,然后分析伺服器维修故障现象,可以对参考点开关和机床外部的挡块进行预先检测,观察PLC接口I/O状态指示信号(CNC系统);然后对编码器的零标志脉冲信号进行检测。http://www.cncswx.com
伺服器维修案例:一台发那科系统的数控车床在进行回零作业时,X轴的回零动作运行正常,但X轴硬件超程的机床系统故障引起急停报警,而Z轴的回零控制此时显示正常。

伺服器维修方式过程:维修方式参考回参考点的控制原理并结合故障现象,得出伺服器出减速信号是否正常的判定,另外观察零标志脉冲信号(位置检测装置上)是否正常。故障产生原因多是由伺服系统轴板故障和X轴进给电机的编码器故障引起。鉴于正常的Z轴回零动作,可使用交换法进行伺服器维修判断故障的发生部位。交换之后,容易出现X轴回零操作正常而Z轴回零报警的情况,基本可确定故障是在系统轴板上的。更换轴板,恢复机床的正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