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接触器一根火线3个主触点连起来是做什么?

楼主(2019-05-21):
这个柜子里的接触器一根火线3个主触点连起来为什么,有什么作用啊,没看明白

网友A:
增加上下触头的接触可靠性,也能相应的增加负载功率。

网友B:
想通过触点并联,增加控制容量,实际这样做不妥。触点接触不可能同步,先接触的点通过大电流容易烧蚀,触点粘连。

如果通过的电流只在触点额定电流以下,并联触点只为了增加可靠性,这样做还是可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增加上下触头的接触可靠性,也能相应的增加负载功率。

有道理,但是正存在2楼提出的致命缺陷

网友D:
看来此方法要不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