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智能提醒——天上打一个雷,你家为啥停电?

楼主(2019-05-21):
电网智能提醒——天上打一个雷,你家为啥停电?

“彭师傅,我是万福镇净坑村魏忠青,雷电刚一闪,家里就没电了,我们急着用电做饭,快来我家看看吧!”517日傍晚7点左右,江西吉安市吉安县供电公司万福供电所客户经理彭春辉接到客户魏忠青的报修电话。

15分钟后,彭春辉赶到了魏忠青家,发现魏忠青电表箱内的漏电开关和家中漏电开关都已跳闸。彭春辉首先推上电表箱内的漏电开关,送电成功。可他推上魏忠青家中的漏电开关,送电却失败了。“大伯,停电故障在你家中。”彭春辉很快判断说。

 “大伯,雷雨之前,您是否将家里的所有用电器的插头都拔下了?”魏忠青果断地回答:“全都拔了!”

“哎呀,我家路由器的插头从来都不会拔的。我以为它这么小没关系呢!”魏忠青说。

“雷雨天气一定要把家中所有电器插头都拔掉。路由器也是电器,而且它还连通到室外的网线,受到雷击的可能性更大,也应该拔下插头。你看,这个路由器由于没拔插头,不仅被雷击坏,而且导致了你家停电。”彭春辉解释道。

“啊,原来如此,我以后一定将路由器的插头拔下……”魏忠青恍然大悟。

小贴士:

1.雷雨来临之前,应该把所有电器的开关都关掉,并且拔掉插头,防止雷电破坏电器。

2.家里的路由器和电视机顶盒插头都应该拔下,以免雷电通过网线和闭路线路传到家里。路由器不仅本身容易被雷雨击坏,还很可能引发家里用电故障。

楼主:
“彭师傅,我是万福镇净坑村魏忠青,雷电刚一闪,家里就没电了,我们急着用电做饭,快来我家看看吧!”517日傍晚7点左右,江西吉安市吉安县供电公司万福供电所客户经理彭春辉接到客户魏忠青的报修电话。

15分钟后,彭春辉赶到了魏忠青家,发现魏忠青电表箱内的漏电开关和家中漏电开关都已跳闸。彭春辉首先推上电表箱内的漏电开关,送电成功。可他推上魏忠青家中的漏电开关,送电却失败了。“大伯,停电故障在你家中。”彭春辉很快判断说。

 “大伯,雷雨之前,您是否将家里的所有用电器的插头都拔下了?”魏忠青果断地回答:“全都拔了!”

于是,彭春辉开始全面检查。来到三楼卧室,他发现一个路由器的插头没拔下。彭春辉将路由器的插头拔下后,再次推上魏忠青家的漏电开关,送电成功。

“哎呀,我家路由器的插头从来都不会拔的。我以为它这么小没关系呢!”魏忠青说。

“雷雨天气一定要把家中所有电器插头都拔掉。路由器也是电器,而且它还连通到室外的网线,受到雷击的可能性更大,也应该拔下插头。你看,这个路由器由于没拔插头,不仅被雷击坏,而且导致了你家停电。”彭春辉解释道。

“啊,原来如此,我以后一定将路由器的插头拔下……”魏忠青恍然大悟。

小贴士:

1.雷雨来临之前,应该把所有电器的开关都关掉,并且拔掉插头,防止雷电破坏电器。

2.家里的路由器和电视机顶盒插头都应该拔下,以免雷电通过网线和闭路线路传到家里。路由器不仅本身容易被雷雨击坏,还很可能引发家里用电故障。

网友A:
现在这个防止雷电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不需要拔除家用电器插头,购买一个250V防雷抑涌器安装于电度表后明显断开闸刀下,断路器输入前。连接于L相线(火线)、N零线(中心线)以及PE保护零线(地线),当雷电涌浪产生L、N向PE放电,即保护了家中用电器。农户及别墅等独立房型最好能安装,提防雷电涌浪损坏家用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