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反编译之后元件变大了

楼主(2019-05-21):
人机界面上传到电脑之后,另存为或反编译之后屏幕中的元件字体变大了,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工具---文字DPI设置----选择先前PC的文字DPI设置 100%,每次打开时都设置一下

网友B:
在同一台电脑上打开的吗?是不是更改触摸屏类型了?

楼主:
回复内容:不是是同一台电脑,之前编译时就不是同一台电脑,好久之前的屏幕程序

引用 网友B:
在同一台电脑上打开的吗?是不是更改触摸屏类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不是是同一台电脑,之前编译时就不是同一台电脑...

跟字体有关吧

楼主:
回复内容:之前有提示simsun字体不匹配,安装了simsun字体还是不行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之前有提示simsun字体不匹配,安装了si...

选的还是以前字体吗? 安装好字体有没有重新编译?

楼主:
回复内容:有重新编译,编译之后离线模拟或另存为就变大了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原来是老的版本编译的,你用了新的反编译出来

楼主:
回复内容:可能是,屏幕是好久之前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版本的,现在要怎么搞,重新排版麻烦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原来是老的版本编译的,你用了新的反编译出来

网友D:
这种情况最常见的就是软件版本不一样,还有就是改变一下字体看看会不会变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有重新编译,编译之后离线模拟或另存为就变大了...

字体尺寸有没有变化?  不行的话只要改尺寸跟原来的一样

楼主:
回复内容:字体尺寸大小没有变化,改字体大小的话太多了,基本上相当于重新做过了。没有办法也只有一个一个改了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第一次见,学习

楼主:
回复内容:果然是这样,谢谢!

引用 网友A:
工具---文字DPI设置----选择先前PC的文字DP...

网友F:
解决啦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果然是这样,谢谢!对: 网友A  工...

网友G:
正需要,学习了

网友H(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