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740标准控制电路端子板的电阻烧损

楼主(2019-05-21):
FR-E740的FR-E7TY板上的TH2原件烧损,该变频器是以FR-A7NC板同三菱QJ通讯,目前,FR-E740变频器已损坏6次,同样的元件烧损,想查明故障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源线路检查了吗

楼主:
一般是使用一段时间就出现电阻烧坏的现象,有专家说是通讯CC-LINK的屏蔽线未接地造成的,检查了,未发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是使用一段时间就出现电阻烧坏的现象,有专家说是通讯CC-LINK的屏蔽线未接地造成的,检查了,未发现问题。

通讯的接地不要和强电接地点处于同一位置并列在一起,最好分开接,还有就是不要采用两端接地,使用单端接地。

楼主(2020-04-09):
通过联系三菱电机(中国)公司,我们把损坏的两台变频器送往三菱公司指定维修处,经变频器维修人员测试后发现变频器内部主板电源也损坏,三菱变频器维修人员分析故障原因;控制端子PC-SD端子之间出现过电流造成FR-E7TY板上DC24V的热敏电阻烧坏主板损坏建议不要使用变频器的内部24V 电源输出,只使用外部DC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