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程序加密可否用U盘备份上来

楼主(2019-05-21):
设备上有一块屏是昆仑通态 的,厂家 设置 了技术保护,不允许上传,现在经过辛苦沟通 ,设备厂家才答应给个更新程序,说可以将这个软件装到U盘根目录下,屏上电重启后执行U盘更新。

跟同事商议,都表示有风险,万一更新操作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就惨了,到底该怎么作呢?求各位给出出主意

楼主:
在对触摸屏原程序进行上载时,出现以下提示画面 。

网友A:
买个相同型号的屏将新的重新下载进去上机试试能否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相同型号的屏将新的重新下载进去上机试试能否正常使用。

你说的新的是我所说的厂家给的U盘更新程序吗?我的电脑 装有MCGS软件,打不开这个东西  ,所以也不太敢用,所以想把屏上原程序怎么能备份下来,一旦出现异常就立刻恢复为原来的程序 。可就不知怎么做。

网友B:
屏里工程可以备份到U盘,然后也可以装到另一个屏上,俗称的拷屏。

咨询下昆仑通态,他们会给你如何拷屏的操作说明书。

厂家设置了不允许上传,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无可非议,做备份是没问题,不过备份出来的不是源程序,只是编译后执行代码文件。只能用作拷屏,不要指望自己可以编辑。你要是能编辑修改你就是神了。

不清楚厂家给你的U盘更新程序是个啥。更新操作后,原来屏里的工程肯定是要被覆盖掉的。

网友C:
值得学习一下哦啥子哪!是

网友D:
值得学习,我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里工程可以备份到U盘,然后也可以装到另一个屏上,俗称...

厂家给的U盘更新程序按你说的就应该是他们修改后拷贝出来的源代码 ,这个程序 我们编辑不了,只可用作U盘更新触摸屏中的程序 。

网友E(2019-09-12):
拷屏操作看说明书,要不就让厂家视频指导,再不就花钱让厂家到厂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