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C40T全自动绕线机编程程序哪位大神有

楼主(2019-05-21):
松下PLC FP-X C40T 全自动绕线机 编程 程序 哪位大神有

网友A:
这种工艺不一样的也用不上

网友B:
估计没有,就算有,估计也用不上,每家的硬件啥的未必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艺不一样的也用不上

系统同时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有,就算有,估计也用不上,每家的硬件啥的未必一样

都是一样使用的 就看哪个流畅度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估计没有,就算有,估计也用不上,每家的硬件啥的未必一样     内容的回复:都是一样使用的 就看哪个流畅度好了

流畅度是硬件和软件配合的,不一定说换了软件就会流畅,某个电机速度或者气缸快慢都是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