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套装总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9-05-22):
请教下  计算伺服套装总功率时要不要把伺服电机功率加进去,200W伺服驱动器+200W伺服电机,计算总功率是400W还是200W? 要计算机台总功率·····

网友A:
配套使用的  计算额定功率就好了

网友B:
只计算一个就行了,因为驱动器输出的动力,最终只作用于电机,电机是做功设备,电机做功驱动负载进行运作。驱动器最多就算发热损耗一定功率,计算时注意考虑一定余量即可

网友C:
只计算一个就行了,因为伺服驱动器的功率和伺服电机都是匹配的。例如楼主说的伺服电机200W,伺服驱动器200W,当然按200W算了。伺服驱动器的那点耗电量忽略不计

网友D(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