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51如何控制电机运动

楼主(2019-05-22):
PLC为TM251MESC,软件为Somachine V4.2,电机控制器为IAI的ACON-PL-20I-NP-2-0。想请教一下大神,如何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电机的运动,硬件上如何接线,软件上用什么功能块,最好能有一整段小程序,谢谢

网友A:
这款伺服支持通信控制吗?我只看见脉冲控制方式。

楼主:
可是Somachine V4.2软件中,添加完M251PLC后,好像没有发送脉冲的功能块啊。另外,通过SIO接头连接电脑后,可以用它自己的控制软件运动,从这个接头发送的应该是字符串之类的信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Somachine V4.2软件中,添加完M251...

它自带的软件是调试设置伺服专用的,并不说明你用通信就可以控制

网友B:
找一下手册看就知道了。

网友C(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D(2019-08-14):
这个控制器有两种控制方法,一是脉冲控制(5V  差动脉冲),如果是西门子的PLC,一般是PNP 开集脉冲(24V),需要一个转换器把脉冲转换一下就行。我这里有出售这个转换盒。另外一种控制方式是SIO口(485接口,modbus通讯协议),用工业PC或者PLC 触摸屏等支持串口的上位机都可以编程控制。我这里有触摸屏和PLC的案例,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