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支持无线遥控功能的欧姆龙PLC

楼主(2019-05-22):
有没有一款欧姆龙PLC支持这个功能:能够短距离无线控制PLC工作,就比如一般触摸屏作为PLC的输入(控制PLC工作),但触摸屏和PLC之间是有线连接,有没有无线连接的产品,或哪个型号的PLC支持无线连接?

网友A:
可以 通过网络连接

网友B:
用无线路由器就可以实现,首先把PLC设备接到无线路由器,局域网设置同一个网断不同IP。实际现场中,比如主控室离现场比较远,就可以在现场提供这个方式在笔记本电脑上操作,现场观察。

网友C:
如果PLC和触摸屏之间比较空旷的话,可以用巨控PLC专用无线通讯模块GRM200G,你百度搜
下了解下,可以轻松实现PLC和触摸屏之间的无线通讯,可以采用一对模块,一个模块通过RS485接口连接PLC,另一个模块通过RS485连接触摸屏,然后2个模块之间通过无线通讯交换数据,从而实现PLC和触摸屏之间的无线数据交换,还能通过网页监控PLC变量,组态软件也能通过互联网集中监控远程PLC,而且PLC无需编程就能实现,如果2个PLC之间阻挡物比较多,PLC和触摸屏之间也可以采用GPRS无线通讯来交换,巨控无线模块也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PLC和触摸屏之间比较空旷的话,可以用巨控PLC专...

不用搞得很复杂,就无线路由器最好使。

网友D(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