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怎么对线段标注,怎么平移固定距离

楼主(2019-05-22):
用EPLAN想像CAD那样画个柜体图,不知道怎么对一条线标注,不知道怎么对一个元件做固定尺寸的平移

网友A(2020-09-25):
1,线性尺寸标注ctrl+shift+a

其它标注都在快捷菜单上。

2,选中后按下V键就是移动,选择X或者Y就是两个方向的平移。

网友B:
学习了,坛里大神就是多

网友C(2024-03-06):
平移尺寸怎么进行一个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