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仿真软件RobotSdutio安装使用常见问题

楼主(2019-05-22):
1、缺少插件错误提示:FrameWork 4.6或者FrameWork 3.5

解决:百度搜索和下载和安装提示的插件,然后安装即可,这里插件是NET FrameWork 4.6版本或者NET FrameWork3.5等;

2、缺少插件提示错误,报错不能安装Microsoft visual c++2015或者Microsoft visual c++2012

解决:报这个错误主要因为PC电脑原来没有安装和编程有关的软件,这里网上百度搜索和下载对应插件,然后安装插件vc_redist.x86即可;

3、安装系统不支持问题,提示为不能安装或者系统不支持等

解决:一般安装时候,注意电脑系统,XP系统不支持不能安装,或者最新出来的windows10等版本不成熟不支持RobotStudio软件的安装,建议用Windows7系统比较好;有些高版本其实就是缺少了一个系统插件,高版本Windows下载安装相应的插件以后就可以安装;

4、电脑安装不上软件问题

分析:由于不同电脑品牌和不同电脑配置,有些电脑是不能安装这款仿真软件;还有事一些电脑实在配置不好,是不能安装这款软件的;

解决:这个时候,可以换着仿真软件不同版本安装,也许就可以安装,一般电脑换装旧一点robotstudio版本软件,就可以安装和使用;

5、拷贝软件时候出错和杀毒软件隔离、删除、更新导致的不能成功安装软件问题

(1)分析:拷贝软件时候,360安全卫士、金山杀毒之类的杀毒软件,误把软件当成病毒进行删除或者隔离一部分文件,导致安装失败;另外一种情况是安装和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杀毒软件更新,也会造成软件不能使用;

(2)解决:

方法一:是打开杀毒软件,找到杀毒软件删除或者隔离的文件进行恢复操作,恢复之后软件也许就可以使用了;

方法二:是重新拷贝软件包,这时候要把杀毒软件关闭,然后重新解包进行安装;

方法三:对于杀毒软件更新造成不能使用,这时候一般软件的输出窗口会报错为无功能授权;解决办法是要卸载仿真软件,包连同删除软件延长使用日期文件Nolock Data,然后再重新安装一次;这些操作之后如果还是不能用,那么只能重装电脑系统再安装使用;

6、无功能授权

分析:一台电脑同时安装两个版本仿真软件,或者试用时间到了,或者一台电脑以前安装过仿真软件,虽然卸载了仿真软件,但是没有删除注册表文件Nolock Data,所以在再次安装时候注册文件又一次进行注册,与原来的注册文件起冲突造成无功能授权;注意5.15版本只能用默认安装路径,要不然会报错;

解决:在卸载仿真软件时候,要同时把Nolock Data注册文件一起删除,然后再次安装仿真软件就可以正常试用仿真软件;

7、在安装是建立工作站保持时候路径当中包含有中文报错

(1)安装使用时候路径有中文问题,重新设定账号或者把中文路径文字改为拼音或者英文,让机器人路径无中文;

(2)在建立工作站时候,布局里面建立系统,如果工作站路径有中文也不能建立工作站,这时候更改机器人系统路径或者重命名不为中文即可;

(3)在保存工作站时候,如果保存路径当中有中文也是不能保存工作站的,特别是低版本软件严格报错,这时候更改机器人系统路径或者重命名不为中文即可;

(4)5点多版本软件如果路径有中文肯定不可,高版本6.0以上版本有些在解包时候路径可以有中文但保存不能有中文;

8、不同电脑系统的影响

可以安装的仿真软件版本不一样,有时高版本不可以安装使用,但低版本就可以安装使用;

9、安装U盘病毒问题

学员U盘里面有病毒,360等杀毒软件刚好检测出来,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病毒进入电脑,删除或者隔离仿真软件安装包,造成原本好的安装包文件丢失而不能安装,报警出现各种问题;解决办法就是重新拷贝或者在网上直接下载新的软件,网上很多网址都可以下载ABB仿真软件,最好去ABB的官方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