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虚线无论怎么调整比例都显示成实线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05-22):
  前几天同事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在使用浩辰CAD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发现CAD图纸中的虚线无论怎么调整比例都不显示,但打印时虚线却能正常显示,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打印预览效果如下图所示。

  这个真的很神奇!之前遇到过虚线显示为实线通常是比例的问题,调整一下比例就正常了,有过模型空间和布局空间显示不一致的情况,但还没有遇到过显示和打印效果不一致的情况。

  同事将图纸发过来以后,尝试调整线型比例,很奇怪,有时将线型比例调整到5000到10000能显示一下,再调小一点或调大就又不显示了,哪怕你再调回5000也不显示,可能需要调整到8000才显示,如下图所示。

  我研究了半天,先尝试查看相关变量,没有找到原因,然后我尝试删除图形、清理多余的图形,最后图中只剩几条直线了,仍然不行。

  将图形复制到新图中线型就能正常显示,复制到此图就不显示,我想肯定是哪个参数设置与其他图纸不同,但CAD变量如此之多,感觉跟线型显示相关的变量不多,试了也不起作用,我准备放弃了。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正准备放弃,告诉他目前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复制粘贴到新图的时候,他又问了一个新问题,说自己画的圆直接显示为多边形,RE重生成也不管用,我在他的图上试了一下,果然如此。如下图所示。

  在浩辰CAD中默认圆都是用多边形显示,边数跟圆在视图中的大小和圆和弧显示精度设置是有关的,如果精度设置得比较低,画出来就是多边形。

  于是我决定检查一下他的设置,打开选项OP对话框,结果发现这个设置居然是1,如下图所示。

  这个精度默认值是1000,如果设置成比较小的数值,直接画圆就会显示为多边形,RE也肯定不管用。我此数值调整回默认值1000后关闭选项对话框,奇迹发生了!

  不仅圆显示正常了,线型居然也显示正常了,如下图所示。

  线型的显示居然跟圆和弧的显示精度有关系!

  这是之前我没有想到的。试了一下修改参数的值,也没有找到什么规律,比如在某个视图下设置成15不显示,设置成16线型就显示了,如果将图形缩小一点,可能需要设置成30才显示。

  之前写过文章介绍过圆弧精度的问题,当时建议大家不要讲此数值设置得过大,会影响性能,但并没有强调不要设置得过小,现在知道了,调整得过小,不仅影响圆的显示,还会影响虚线的显示。如果你遇到虚线无论如何调整比例都不显示的情况,可以检查一下圆弧精度(变量VIEWRES)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