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判断工业机器人是否在运动。

楼主(2019-05-22):
plc监控机器人是否在运动,运动地时候给plc发送一个信号,机器人静止地时候给plc发送一个信号。

网友A:
这个没问题啊  楼主主要什么疑问

网友B:
这个机器人只有运行中信号(就是程序在运行),没有运动中信号

网友C:
机器人的I/O配置就可以实现,机器人静止,不上静止,那是叫回原点,

网友D:
你需要机器人信号可以通过机器人IO信号给出,将运行信号配置给相信的DO信号,再传给PLC输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问题啊  楼主主要什么疑问

怎么通过中断程序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的I/O配置就可以实现,机器人静止,不上静止,那...

io就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机器人信号可以通过机器人IO信号给出,将运行信号...

谢谢。尝试了一下,没懂。

网友E:
用什么PLC如果很熟悉的话可以走通讯剩下IO点

网友F:
这个信号很多机器人都有的。应该来说是机器人自动运行的时候,就输出一个信号,没有自动运行的时候,这个信号就关了。因为假如机器人自动运行的时候会在等待某个信号也是静止的,但实际上机器人随时都有可能运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没问题啊  ...

简单的问题不要搞复杂了,没必要用中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人只有运行中信号(就是程序在运行),没有运动中信号

有的,在UO中有一个机器人忙的信号,和do互连一下就好了

网友G:
你在UO中找,有一个机器人忙的信号,你把这个uo用宏或者后台程序互连一下任意一个do就好了,你可以通过监测这个do来判断,通俗的讲就是,机器人在动作,那么这个uo为on,你互连的假如为do101,那么do101就为on,plc可以监测do101。

网友H(2019-06-24):
感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I:
机器人系统I/O有这两种信号!!

网友J:
调用运动程序之前输出一个信号就好了吧

网友K(2023-07-16):
有专门的系统输出IO,需要系统配置输出信号

网友J:
机器人有一个系统输出信号cycleon   就是运行中的意思

网友L:
可以判断当前位置吧,通讯的话可以读取机器人各个轴位置,判断数值变化

网友M(2023-09-17):
如图:配置一个IO关联到系统输出,图中的解释:T_ROB1任务执行,DO15=1,停止运行时DO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