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欧能总结导热油加热器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9-05-22):
  导热油加热器是以煤、重油、轻油可燃气体其他可燃材料为燃料,导热油为热载体。利用循环油泵强制液相循环,将热能输送给用热设备后,继而返回重新加热的直流式特种工业炉,导热油,又称有机热载体或热介质油,作为中间传热介质在工业换热过程中的应用已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

  1、故障:当循环泵的电流比正常值低时,导致循环泵的效率和流量下降。

  原因:有可能是供热管线积垢堵塞造成的。

  处理:清洗消堵。

  2、故障:循环泵压不改变,电流升高而流量却下降。

  原因:有可能是热传导液变质,粘度增加造成的。

  处理:及时更换或再生导热油,同时注意排气。

  3、故障:循环泵电流值减小,出口泵压回零,说明泵空转不供油。

  原因:可能是导热油汽化所致,查明汽化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

  处理:若是因过滤器堵塞而使循环泵抽空,应立即开旁通清洗过滤器;若是因新增加的热传导液含水或水分解的气体在系统内未排除,则应立即打开放空阀排气。

  4、故障:液相热载体炉出口温度低,供热量不足,而排烟的温度超过300℃。

  原因:引风不足使燃烧强度不够,造成排烟温度低。

  处理:及时吹灰。着重检查炉后部出渣机水封、除尘器出灰口等处是否封闭好,有无冷风大量漏入。

  5、故障:过滤器前后压差增加,泵入口压力下降时,

  原因:可能是滤网阻塞。

  处理:开通旁路,将过滤器拆卸清洗。

  6、故障:炉排停止转动。

  原因:链条太松,与链轮啮合不好导致,或者是因链轮磨损严重,与链条连接不良造成的。

  处理:调整两侧的调整螺丝,将炉排拉紧,若仍不能正常转动,则需要调换链轮。

  7、故障:炉排卡住。

  原因:炉排片折断或销子脱落。煤中有金属夹杂物将炉排卡住;炉排片拱起;挡渣器(老鹰铁)尖端下沉,将炉排卡住。

  处理:用板手倒转炉排清除杂物,更换断裂炉排片后再启动,如启动后再卡住,则停止转动后,详细检查原因再解决。

 欢迎咨询南京欧能机械,网站有电加热导热油炉具体案例,可供浏览!电加热导热油炉在涂层烘箱加热煤改电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