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导Q系列定位

楼主(2019-05-22):
            这个东西必须要设置吗?  定位地址和指令速度 不是写在地址的么、???求指导

网友A:
1:固定长度要设置的,

2:模式一定要设置,如果想在HMI上改变想要位置,就必须写在地址上。

网友B:
可以学习一下 互相交流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固定长度要设置的,2:模式一定要设置,如果想在HM...

屏上要设位置和速度的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要设一个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