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pcua客户端获取服务端历史数据的示例

楼主(2019-05-22):
本人新手小白,使用Opc Ua Helper来搭建服务端和客户端,现在基本节点的数据读写获取都实现了,但就是历史数据的读写搞不明白,求大神告知,最好有示例;

网友A:
历史数据是存到服务器端硬盘吗?你可以根据硬盘数据去进行读取,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历史数据是存到服务器端硬盘吗?你可以根据硬盘数据去进行...

存在哪里目前尚不明确,现在不知道服务端代码如何配置,让客户端能够调用到历史数据。

楼主:
小弟新手,初入opc ua, 求各位路过的大神指点下迷津,帮忙解决问题后可加          五四六三三一一九二 ,给50-100的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