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温机出现故障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9-05-22):
  模温机广泛应用于塑胶成型,导光板压铸,橡胶轮胎、滚轮,化工反应釜、粘合、密炼等各行各业。从广义方面讲,叫温度控制设备,包含加温和冷冻两个方面的温度控制。在高光注塑中,最关键的取决于模具、材料与模具温度控制机简称模温机。

  关于模温机出现故障的原因分析:

  1.连续启动、停止某一器件短路查看工作在那一步,就检查这一步骤的模温机工作器件是否短路

  2.模温机油冒水汽油里有水存在 油本身里面有水或者油温机冷却管道漏水到油里。

  3.电热超温是有温控器输入的信号正常超温,温控控制温度不准确,需要整定异常超温,温控坏需更换或者提供假信号输出。

  4.泵浦过载保护是油热保护提供信号支持泵浦电流过大,泵坏或者热保护坏,热保护坏可以提供假信号,泵坏必须更换后使用。

  5.逆相电源相位故障保证泵浦正转工作逆相保护装置出现故障。或者模温机电源线相位接错,需要对症下药。

  6.不冷却冷却油电磁阀控制冷却水使设备温度冷却冷却水有无流动是否是管道堵塞,或者电磁阀坏,油温机可以不用冷却水也能正常工作,只是温度控制上不准确。

  7.泵坏电机坏。需要维修电机或者更换。建议直接更换,模温机泵都是使用高温电机,绕线都使用高温漆包线,一般店面很少有这种线,绕普通线寿命不长。

  从模温机维修的角度来分析模温机的主要工作原理和优势,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模温机维修情况需要进行模温机故障的分析才能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