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60R拓展脉冲输出功能模块AFPX-PLS后,怎么用于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9-05-22):
FPX-60R拓展脉冲输出功能模块AFPX-PLS后,怎么用于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看说明书  有特殊功能模块应用的讲解

网友B:
官网上有这个手册具体说明,还有编程也说的很具体

网友C:
请问下楼主做好了吗?一起交流下

网友D:
这个用相应指令发脉冲不就行了吗,点动,回原点和位置指令

网友E:
查看该手册上接线说明书,然后根据系统手册运动控制指令来进行测试